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没有反应?

楼主(2013-12-10):
三菱的PLC发脉冲来控制伺服系统,采用负逻辑,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Y0对应脉冲输出,Y10对应旋转方向,
指令是这样的 X0---[DDRVI K10000 K50000 Y0 Y10] 伺服开启SERVO ON 已经打开了,但伺服电机没有转起来,因为啥?是不是接线有问题,请高手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呵呵;先看一下驱动器有没有收到脉冲;

网友B:
接线没问题吧?

网友C:
是不是线接错啦

网友D:
使能打开了吗?电机能否自锁

网友E:
PLC脉冲有没有发出,输出点的灯亮了没有
伺服电机在什么状态,轴锁定了没有
伺服驱动器上现在显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C应该有脉冲发出,只不过上面指示灯Y0和Y10同时亮,Y0马上就熄灭了,伺服驱动器上没有变化,依然显示的是“0”,驱动器上一直嗡嗡的声音,轴不转 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怎么看驱动器是不是收到脉冲了?刚合上X0时,yo和y10同时亮,马上y0就熄灭了,是不是脉冲数目太少了?需要增加?

楼主:
这里我只是用PLC发脉冲,看伺服电机能否转动起来,采用负逻辑,脉冲+符号来控制的,接线就是Y0--PP(10) ,y10-NP(35),com1、com2、com3一起接到DOCOM(46)上,应该没用什么问题吧

网友F:
有没有输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输出,电机不转,应该是没有接收到脉冲

网友G:
DDRVY?  我记得好像是DPLSY
首先判断PLC有没有脉冲输出, 有没有脉冲输出看指示灯可以看出来,比开关输出的指示灯稍微暗一点。
然后再检查其他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用的相对位置控制指令DRVI,有脉冲输出,脉冲输出只是一瞬间,就完了,电机也没有反应

网友H:
伺服电机是否设定的为脉冲加方向?可以看一下的D8340发出脉冲的个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相对位置控制指令DRVI,有脉冲输出,脉冲输出只是一瞬间,就完了,电机也没有反应

没有用过这个指令,查了一下这个指令,你的脉冲个数为K10000 脉冲频率为K50000? 你算一下发送这些脉冲多长时间? 如果你只是想让伺服电机动起来,先不限制脉冲数(好像为0就可以),脉冲频率不要这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输出啊?
没有输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相对位置控制指令DRVI,有脉冲输出,脉冲输出只是一瞬间,就完了,电机也没有反应

没有用过这个指令,查了一下这个指令,你的脉冲个数为K10000 脉冲频率为K50000? 你算一下发送这些脉冲多长时间? 如果你只是想让伺服电机动起来,先不限制脉冲数(好像为0就可以),脉冲频率不要这么高吧。
谢谢  我的驱动器电子齿轮的分辨率是131072,我设置的是10000个脉冲/转,照我这个指令,脉冲个数为K10000,是不是以50000HZ的速度,转一周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伺服电机是否设定的为脉冲加方向?可以看一下的D8340发出脉冲的个数。
谢谢  伺服电机中设置的是脉冲+符号 怎么看D8340中脉冲积累的数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脉冲有没有发出,输出点的灯亮了没有
伺服电机在什么状态,轴锁定了没有
伺服驱动器上现在显示什么?
PLC应该有脉冲发出,只不过上面指示灯Y0和Y10同时亮,Y0马上就熄灭了,伺服驱动器上没有变化,依然显示的是“0”,驱动器上一直嗡嗡的声音,轴不转  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没问题吧?
这里我只是用PLC发脉冲,看伺服电机能否转动起来,采用负逻辑,脉冲+符号来控制的,接线就是Y0--PP(10) y10-NP(35),com1、com2、com3一起接到DOCOM(46)上,应该没用什么问题吧

网友I:
是不是伺服驱动器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伺服驱动器有问题啊。
伺服电机新买的,在软件上调试 正反转、JOG+\JOG-都没有问题

网友H:
回复 楼主:
D8340 传送到D寄存器里面就看到了。

网友J(2014-01-11):
伺服驱动器设置问题,你设定不对,以前我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