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驱动板的那些地方损坏,会导致输出电流不平衡

网友A:
驱动光耦,以及小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外边负载的阻抗不均衡也会有这种现象吧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一下,驱动及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D:
是输出模块的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E:
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