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有谁修过天凯变频器?上电显示UUUU什么问题?这变频器没开关管的吗?

网友A:
开关电源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个电容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5v电压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

网友B:
这个牌子的变频器是那里产的?

网友C:
找厂家吧!应该是新的山寨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浙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了 他就说电源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电源故障最大有两点可能:1、主5V电压是否正常 2、主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不排除第3个可能:延时继电器是否吸合,是否有继电器触点检测功能。因没接触过此机所以只有其它机型推论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操作面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排除

网友C:
操作其它按钮显示有反应吗

网友D:
我没见过!
这个电源问题

网友E(2014-01-25):
天凯的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