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故障

楼主(2013-12-10):
刚开始发生的故障报警THERMISTOR,我将C1和C2短接后,故障变成3 phase failed,有时候会是phase locked
该设备变频器报警只出现在冬季,这几年一直在冬季发生,而且有时候机器烧一会设备可以运行就不再出现送不上电,一旦断电后再启动,就又会发生此类报警,求大神协助

网友A:
估计是控制板有问题了,更换一块试试。今天刚修了一台3 phase failed,不过它是主接触器线圈烧了。

网友B:
具备条件就换板试下,phase lock 频率超限是否供电问题容易鉴别,3-phase failed 多是由于施加启动信号后主供电缺失,供电是否有也容易判断,有时可以工作说明板子无实际烧坏,排除供电可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