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怎么判断电磁流量计好与坏
电磁流量计好与坏怎么判断:我们今天主要是采用目测法和仪表法,用GS8检查传感器的励磁线圈阻值、信号线之间的绝缘电阻、接地电阻等项目是不是符合仪器出厂前的标准,检查电磁流量计中的输出电流和转换器零点等是否满足精度要求。
具体检测方法如下:
1、测量励磁线圈阻值,主要是为了判断励磁线圈是否有匝间短路的现象,励磁线圈的电阻值一般情况下应在30欧~170欧。如果电阻值与出厂记录相同,那我们就认为该线圈良好,进而间接评估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的磁场强度未发生变化。
2、测量励磁线圈对地(测线号“1”和“7”或“8”)绝缘电阻来判断传感器是否受潮,此电阻值应大于20兆欧。
3、 测量电极与液体接触电阻值,间接评估元件里电极、衬里层表面的状况。比如电极表面和衬里层是不是有附着沉积层,看沉积层是具有导电性还是绝缘性。它们之间的电阻值应该是1千欧~1兆欧,并且线号“1”和“2”及“1”和“3”的电阻值必须对称。
4、关闭管路上的阀门,检查电磁流量计在液体无流动的情况下的整机零点,记住是从满液体的情况下。
5、使用GS8校验仪器检测转换器的输出电流,当给定流量为0时,流量计的输出电流应为:4.00mA;当给定100%流量时,输出电流应为:20.00mA。输出电流值的误差应该保证在1.5%左右。
6、测试励磁电流值转换器端子“7”和“8”之间,励磁电流正负值应在137(5%)mA范围之内。在检测中要注意电磁流量计外部环境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如果励磁线与信号线在同一条管道铺设、励磁线与信号线与高压电缆并行、周围有大型变压器或电机等因素对电磁流量计运行精度的影响进行评估,这种评估主要使用目测法,观察运行中的电磁流量计有无突变或波动的状况大致判断电磁流量计有无受到电磁波或其他杂散波的干扰或管道中是否存在气泡。

网友A:
GS8校验仪器是什么仪器,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B:
没教验仪器该怎么办呢

网友C:
用模拟仿真法可以测试电磁流量计的好与坏。

网友D:
这个电磁流量计我们也生产的,楼主介绍的检测流量计好坏的方法同样可以用于电磁流量计的故障排除,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