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请教

楼主(2013-12-10):
假设一台设备没装漏电开关,但金属外壳与地板相连,如果设备漏电,人碰到,会不会触电?还请教保护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含义和区别

网友A:
如果设备漏电,人碰到,会触电的,看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B:
要是漏电的地方和人在的地方可靠的连接就应该没有事。

网友C:
那要看设备到地的电阻和设备通过人体到地的电阻那个大了。
还有接近漏电设备要考虑因跨步电压触点。

网友D:
会触电,但电压应该不大。

网友E:
地板和地是不是接触良好,你要理解清楚,地板不一定就是“地”

网友F:
220V的漏电如果外壳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不会触电哦。不过敏感的人会麻一下。

网友G:
要说清楚一下说不完,但你人去碰到,有你说的那样做是不会触电的,要不怎么叫接地保护呢?

网友H:
有接地保护,触电感觉不会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