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康明斯发动机,500KW,24v供电。因实际需要,要把电瓶和启动机连接的焊把线延长到10米左右,以前的只有不到2米。考虑到启动电流大,导线太长,电阻增大,一是导线上压降增大,二是发热太大,老化绝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数据可循或者经验指导,希望高手可以指点,谢谢。

网友A:
实在不放心的话就把线加大一点延长。

网友B:
启动机要求的是瞬间大电流的启动过程,这个过程较短,因此其导线的发热和老化不会很严重,如果频繁启动可能对绝缘有影响,但启动的发热不会太久。
启动过程的制约是大电流引起的导线压降会影响电机启动,这个如果碰到蓄电池使用时间长久或者缺液性能不好影响会较大,在保证导线规格的情况下要检查蓄电池的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没有具体的计算依据啊,比如单位长度焊把线的阻值,连接线的总阻值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内呢?

网友C:
楼主看看导线的载流量数据表就清楚了,简单的计算一下就OK了。

网友D:
先增大线径再延长!

网友E:
线径肯定要增加啦!

网友F:
增加线径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