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tep7编程

楼主(2013-12-10):
新手求助。I0.0没动作M0.1为什么会置一

网友A:
就这么多程序??会不会是其他程序让它置一了??

网友B:
在程序的开始或是上电初始化时将所有有置位复位的中间继电器进行一次复位。

网友C:
只能说
曾经置位了,但是你不知道,而且又没有复位,
置位就在那里了

网友D:
图没看出什么问题。
曾经置位了,但是你不知道,而且又没有复位,
置位就在那里了

网友E:
这段程序之前还有用到sm0.1的吗?可能是之前置位,没有及时复位

网友F:
建议楼主安装一个仿真软件,仿真试一试,很方便的!

网友G:
检查下有置位的地方,但还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