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各位高手,如果不使用plc的模拟量控制,只有变频和压力变送,能否对螺杆机进行恒压控制?我估计可以,就是没有具体试过,就是不知道在变频里目标值和实际值怎么进行比较,如何实现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使用变频器的PID功能,用面板或者模拟量1给定设定压力值,用模拟量2连接压力传感器作为反馈值就可以了。

网友B:
一楼说的没错

网友C:
可以。但是操作不方便。现在一个空压机控制器也便宜。

网友D:
可以的,用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直接输入到变频器输入端子,可以设置内部端子相对应的标准电流信号或标准电压信号都可以的,增益系数就要现场调整了,要是闭环运行,就要根据压力相对应频率来调整。开环可以手动调整。

网友E:
完全可以,在变频器面板调压力就行,再说谁的压力经常调啊

网友F:
带PID控制的变频器是可以做到。

网友G:
可以的,变频器都有PID的功能了,不过操作的人员就要求专业的了,有空压机的专用控制器,至于这样搞吗?现在人工很贵的

网友H:
恒压供水 都多少年了

网友I:
再加个智能表,设定操作较方便。

网友J:
使用带PID控制的变频器就行。

网友K:
可以实现,相关应用网上有介绍。

网友L:
很多变频器自带PID和各种控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