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一台老豆浆机,在家时一直在用,啥事没有。搬入新家后,启动便跳闸(没有漏保,单相16A的空开而已),大家讨论一下症结所在

网友A:
我看应该是电机碳刷磨损严重造成的弧光短路,你可以先更换碳刷试试。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有可能。

网友C:
即然换了新房,那老的豆浆机肯定也要换新了。这叫水土不服。即然己经坏了,家用电器基本上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豆浆机也在提醒你他要退休了

网友E:
豆浆机的电刷要是坏了可不太好配。

网友F:
短路把,老的就该退休,不要跟政策一样延迟退休,会出事的。

网友G:
买台新的吧,别把家里其它电器也烧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说得太对了,一台美的豆浆机,保修期内就折腾了我3仟多啊,前前后后误了我40多个半天啊!太烂了!

网友I:
16A空开跳闸,多大的豆浆机会有如此大的启动电流,估计楼主这个豆浆机是在搬运过程中导致里面有短路现象或者进水、进导电杂质等现象,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接线头松动造成短路。

网友J:
断路器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K:
9楼说的有可能

网友L:
建议更换豆浆机吧。

网友M:
换新的,促进内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然换了新房,那老的豆浆机肯定也要换新了。这叫水土不服。即然己经坏了,家用电器基本上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了。
说老,其实两年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也感觉是进水

网友N:
呵呵,是很便宜的那种豆浆机吧。
如图:
很多时候就是马达那根轴密封圈老化漏水导致跳闸,我拆过,因为豆浆太香了,所以里面会有很多虫子。

网友O:
是短路造成的,如果用久了可以考虑更换了,刀头也磨损不少了。

网友P:
是不是进水了
这个东西进水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Q:
拆开检查一下吧!再看看那个开关怎么样?

网友R:
”美的“的小家电质量和设计越来越不行,特别是电源线(如:电饭煲、电烤箱、电磁炉等等)有的不到半米长,放在厨房里够不到插座,就得买新线更换,抽条到如此地步,会长久吗。

网友S:
再买一个,拉动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