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信号

1.        理解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信号的概念
工业现场对模拟量的测量方式主要会有两线制信号、三线制信号、和四线制三种接线方式,我们这里所说的三种信号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不是PLC,而是现场仪表,下面我们来具体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
(1).        两线制信号:
两线制信号指的是现场仪表总共接入两根线,这两根线负责为仪表供电同时,仪表在这两根线上产生0~10V、4~20mA的信号由PLC接收测量。
(2).        四线制信号:
四线制信号指的是现场仪表需要接入四根线,仪表接收其中两根电源线的供电,并在另外两根信号线上产生0~10V、4~20mA的信号,由PLC负责接收测量
(3).        三线制信号:
三线制信号指的是现场仪表需要接入三根线,一根为电源正、一根为信号正、一根为电源负和信号负的公用线。
2.        注意事项
上面我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无论是两线制、三线制、还是四线制,都是针对现场仪表来说的,所以无论何种线制在PLC上接线时都只接信号正线和信号负线,不要误以为三线制要在PLC上接三根线,四线制要在PLC上接4根线,要清楚现场仪表如果需要供电那么一定是由PLC以外的其他电源进行供电的,所以无论何种线制链接PLC和仪表的一定只有两根线。

网友A:
大家都在谈PLC,赞下

网友B:
嘿嘿。。。
果然PLC是万能的。
但是两线、三线、四线制主要的原因是仪表制造厂的技术原因造成的。
上班这么多年,一直以为四线制是两线供独立电源,两线是无源信号的纯电流信号输出,怎奈从前年开始,偶厂引进了一批流量计四线制接线,但是信号线的两根线还要提供24直流电源,长见识了。

网友C:
有四线制的接线图吗?
另楼主头像MM很漂亮有气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四线制的接线图吗?
另楼主头像MM很漂亮有气质
接线图还是自己找去。人家被你看了,是不是应该给分点积分啊?

网友E:
个人一般还是用四线制比较多。

网友F:
我们一般两线用的较多……

网友G:
2线、3线、4线的都有

网友H:
我们用的绝多数都是两线制的。

网友I:
一般我们现场施工,都是按照工控组件的说明书来操作的,说明书说接几根,我们就接几根。
有一个好处,就是组件出了问题找供应商或者厂家。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辛苦了!继续!

网友K:
2线和3线的我用的多!‘

网友L:
我用4线居多,三两线的有,但是较少

网友M(2014-11-29):
三线的很少见,学习了

网友N:
楼主说的好像不过对吧,两线制和四线制都是两颗线

网友O:
深圳易控达发来贺电

  深圳易控达 供应 4-20MA, 0-10v/5v 工业信号 转光纤模块 ,多模可传输2KM,单模可达20KM

18126015945欢迎来电     QQ:1919958591
深圳易控达科技 致力于 现场总线转光纤远距离通讯、现场总线高隔离抗干扰中继器、工业信
号转光纤远距离通讯、串口设备联网以及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解决方案。

网友P(2018-12-09):
M-BUS就是两线制,供电与信号通用

网友Q(2019-02-18):
言简意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