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大家好,我最近正在学习速度型流量计,电磁、涡轮、涡街。请问流量计的小流量切除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需要小流量切除?如果是贸易结算,小流量切除好像不合适吧?不是亏了?

网友A:
小信号切除指的是由于不是正常的流量信号引起仪表有流量显示,涡街往往发生在有震动的管道上,这个信号对正常计量有干扰,就需要给他切除掉,在信号切除选项选择干扰信号最大频率,这个频率就被切掉了,对正常计量就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在干扰比较大的情况,切除小信号有可能会把正常的流量信号切掉了,流量计计量出来的数据会比实际数据要小。

网友B:
小信号切除,就是画上一根线,在这根线的下方不论是正常的流量还是干扰还是各种扰动统统被看做零。在这个线的以上的数值才被认可。
这个也可以看做是数据置位,通俗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四舍五入中的四舍,低于五的统统为零,至于对计量有无影响你就知道了。不管怎样,四舍看起来漂亮,你看去超市购物,如果交钱时超市把分钱舍去了,你感觉很赚便宜,而且超市也感觉无所谓。
至于计量中亏不亏,这个很难说,有时候仪表本身零点就不准确,比如零点偏高3%,你小信号切除3%,反而刚刚好,但是这个几率估计比中福利彩票百万大奖还要小。

网友B:
小信号切除虽然让流量表的零点和平常数据显示看起来稳定了,准确了。
但这个手段对于仪表检测是一个严重的后退。
仪表本来就是追求真值,请问舍去的数值是不是真值?厂商也回答不上来。
根据测不准原理,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值,却无法达到真值,可是你舍去了距离真值最近的数值,那么这个表还有什么用。

网友C:
小流量切除,针对的是真实无流量时,表的非0值.在长期空的情况下,累计很大.
从3点来考虑小流量切除.
1.无流量时,表值有波动.
2.多数情况的正常流量远离小流量切除值.
3.长期运行在小流量的设计/选型应避免,或者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误差太大,甚至不是测量状态(比如非满管).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无流量时流量计有显示,为什么不用零点调整呢。
电磁流量计的零点校准,就是在前后阀门关闭,内部充满介质的情况下对零点进行调整使其便成为零,而不是使用小信号切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流量切除,针对的是真实无流量时,表的非0值.在长期空的情况下,累计很大.
从3点来考虑小流量切除.
1.无流量时,表值有波动.
2.多数情况的正常流量远离小流量切除值.
3.长期运行在小流量的设计/选型应避免,或者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误差太大,甚至不是测量状态(比如非满管).

偶认为如果这种解释,以作为小信号切除的理由,那么为什么质量流量计不使用小信号切除呢。
嘻嘻。。。
仪表的设置是为了满足工艺的需求,而不能是工艺要跟着仪表转,不能因为仪表不适合小流量的情况,就让工艺不进行调整,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工艺的参数变化是随机的甚至是极端的,仪表不能因为这些特殊的情况就不检测了,就说这个不是仪表允许的情况,所以仪表不能使用。

网友B:
偶厂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套装置有加热炉使用的是天然气,天然气是从市政上的中油燃气引进的专线用于厂区使用,其虽然在设计上遵循了企业与民用脱离的原则,但是每到夜晚城市人们下班做饭的点上,由于千家万户大量使用天然气导致厂里的天然气压力波动较大。
厂里每套装置都有计量天然气的流量表,流量表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就有涡轮和涡街两种表,涡轮在压力波动较大时照常运转显示,而涡街却不能检测,瞬间流量跳变为零(由于设置了小信号切除)。

网友D:
小信号切除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刀刃剑吧,如果不合适可能会适得其反。

网友E:
没听说过!

网友F(2014-07-03):
切除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在非使用时产生的小流量或微小流量,以保证流量仪表的准确度等级。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在选型的时候如何确定是使用涡轮流量计还是涡街流量计。涡轮流量计对震动敏感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偶这里不是技术选型的问题,是采办与领导的问题,领导看着那个厂商好就是好,至于使用好不好,那是你维护不到位的问题。
至于技术上其实没什么问题,涡轮的维修和排除故障要比涡街容易多,而涡街的脉冲信号也是在现场中对于电磁干扰最敏感的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涡街对震动的敏感程度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