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有高控高计线路,总容量1200,下有变压器8台,用于农业生产,夏季使用率高,冬季基本不使用,只有少数照明,安装有无功补偿装置,本次供电公司收费,价格从4毛多点收到1快多了,问了供电公司,说是无功补偿罚款什么的,具体不理解,求解释?每台变压器装电容补偿有用吗?补偿多少合适?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可以用电容柜自动补偿,容量要根据变压器容量来计算电容器的容量,每台变压器配一台电容柜就地补偿。

楼主:
如果不用时,是否可以切断部分不用的变压器?切断有无用?电容补偿安装位置是否离电机越近越好,供电公司要求安装在变压器位置,这个位置是否可以调整?

网友B:
1、变压器不用的时候,最好是停掉,要不然会产生无功。
2、夏季用的多电费4毛,难道说那时候没用电动机这类的设备?
3、每台变压器最好是配无功补偿,有负载是自动补偿,负载轻或不稳定时,手动投入无功补偿。
4、靠近电动机比较好,供电局要求靠近变压器,是考虑电网的总功率因数,装在负载跟前,能减少你自己线路的无功损耗。

网友C:
根据变压器容量来计算电容器的容量

网友A:
不用的变压器可以停了,减少损耗,一般在变压器低压侧安装自动投切的电容器组来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是这样的,不过很多时候是手动投,反正24小时都是有员工在的。

网友E:
呵呵,当使用不了那么多容量的时候,还开变压器来空耗损?
一个变压器开着,最低的缴费就是要交损耗费,当然如果你在大量使用电能,供电公司就不会找你算损耗费了,因为它已经在电费上赚钱了。

网友F:
低压补偿
高压补偿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夏季是电动机使用的高峰期,最高时,380的电压值有330左右,而冬季是基本上不用的,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