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合理调整冲裁间隙以及压料力鉴于凸、凹模间隙不均匀以及压料力不足是导致螺钉式接线端子针脚偏摆的主要原因。在实际生产中。如果遇到接线端子排针脚偏摆时应当首先磨刃口、调整凸、凹模间隙。对于压料力不足引起的针脚偏摆,卸料板可以适当加大0.01~0.05 ITITI的压下量,压下量的选取应当综合考虑卸料板已有的预压量、材料厚度和性能等因素。防止过度强压使针脚变形。

3 优化冲裁工艺
对于端子排针脚偏摆应当从优化冲裁工艺入手。从根源上避免偏摆现象出现。
一种有效的办法是改变分步冲裁工艺,在不过分牺牲强度和寿命的前提下将分步冲裁变为集中冲裁。并尽量减少凹模的拼块数量,减少凹模拼块累积误差,降低凹模拼块调整难度,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冲压过程中由于各种误差累积以及压料面积小等原因造成的端子排针脚扭转。如图10所示。

另一种常用的办法是采用双面同时剪切。如图11所示。固定在下模中的凸模将接线端子排针脚外形从料带上冲出之后由打料杆压回料带内。后续工步中再将废料沿料边冲下,再冲裁端子针脚外形时,端子针脚两侧是同时进行冲裁的,端子针脚和凸模在冲裁过程中受力平衡,可以有效防止端子针脚偏摆。

针脚的偏摆问题是接线端子排类零件高速冲压生产中常见问题,影响因素多,难以根除。以上分析了端子针脚偏摆问题的产生原因,并列举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可对防止端子针脚偏摆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网友A:
这文章不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