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GT1000UPS电源报警

楼主(2013-12-11):
山特GT1000UPS电源后接有几个开关电源,其中一个开关电源电容冒烟,更换一个开关电源后,山特GT1000UPS电源报警,红灯亮,长响;尝试更换电池,基本上都是红灯亮,长响,但有部分电池又可以红灯与声音闪烁,转绿灯亮,正常工作,就是没有一个可以开机就绿灯的。
有没有修过这种电源的大侠,请问到底是电池原因还是电路板有什么问题,电池也才用了半年。

网友A:
没搞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常响是那个情况。都很详细的。

网友C:
不是很严重的问题,说明书应该都有提到,翻下看看

网友D:
查看UPS的报警菜单,有可能是UPS投用过程中走的是旁路,而不是走的UPS的主路。

网友E:
说明书可以告诉你想知道的

网友F:
这个看看报警提示嘛

楼主:
已用了好几年了,而且是高压变频柜内配套的,说明书好象没见过。

网友G:
用过山特,倒是没出现问题,建议找厂家问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