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三菱PLC换电池后,电池故障灯不灭。

楼主(2013-12-11):
如题,明天工厂停电。更换电池后PLC电池故障灯常亮,那么这个时候的电池是不是在工作状态?工厂的设备现在不允许我去把PLC复位。如果明天设备停止时更换(也就是停电前10分钟)担心新换的电池没电。怎么解决?
很想弄明白,为什么换个电池一定要复位PLC? LG 和安川的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A:
呵呵;先确认好电池是新的;
通电15分钟以上,然后断电更换,在5分钟内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先确认好电池是新的;
通电15分钟以上,然后断电更换,在5分钟内是安全的;
版主的意思是停电前更换,让电池充电时间大于15分钟,电池充电15分钟可以使用多长时间,我这边要计划停电1小时。新的电池铭牌上打印13年5月份的,CR17335SE-R(3V).不得不说的的是公司现在的采购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网友B:
有程序怕啥?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哪位版主应该是让你把plc通电至少15分钟吧?电池好坏您简单测下就ok,别搭不搭边的先喷采购一下。。。

网友D:
数据程序统统备份起来,你就安全了。

网友E:
只要程序保存了,啥也不怕了啊。是吧。程序没存最可怕了。一旦丢失找不到源程序那个可是头大了,最近我有个机器欧姆龙的就是 ram坏了,程序弄不出来了。真郁闷啊。没法搞了,得从新编写,到现在也懒 的去现场编写。

网友F:
记得备份程序是最重要的

网友G:
提前备份万事大吉

网友A:
这款PLC内电池记得是A6BAT吧;
楼主拍个原来里面电池的照片传过来看下;

网友H:
电池没问题的话,重新启动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PLC内电池记得是A6BAT吧;
楼主拍个原来里面电池的照片传过来看下;
来了来了,

TYPE:Q6BAT

网友I:
只要确认电池电量充足,而且电池的电源线与PLC链接正确电压正常即可安心等待厂区停电了。

网友J:
我们这里PLC都没备份,我对老大提过,被否,随便了到时候不是我顶缸就行。

网友K:
只要电池没问题没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们这里PLC都没备份,我对老大提过,被否,随便了到时候不是我顶缸就行。
自己备份不行吗?

网友L:
为什么不先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Q6BAT是3V的;
新的电池换后通电看一下CPU上的指示灯;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先确认好电池是新的;
通电15分钟以上,然后断电更换,在5分钟内是安全的;
 版主的意思是停电前更换,让电池充电时间大于15分钟,电池充电15分钟可以使用多长时间,我这边要计划停电1小时。新的电池铭牌上打印13年5月份的,CR17335SE-R(3V).不得不说的的是公司现在的采购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是换电池前先给机器(PLC)通电,给大电容充电,关机后马上换新电池,这个动作要快,最好在3分钟内完成。。。。。。

网友N:
没事
短时间没问题

网友O(2019-11-18):
一样啊!电池更换后故障灯不灭

楼主:
回复 网友O:
停机时,CPU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停机时,CPU复位就可以了。
rest了还是不行啊!会是后面哪个模块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可以电脑连接PLC 看看有什么报警。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以电脑连接PLC 看看有什么报警。
后来没管它,不影响开机。这几天停了下电再开机就不报了,可能像私服一样换了电池要让充会儿电再关机开机就好了

网友P(2024-06-24):
原来是这样

网友Q:
我是这么干的,设备打停机挂锁,PLC不断电,电池换好后等待个5分钟左右。PLC重新上电,故障灯熄灭,报警消除。开机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