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1、接好单相、三相电源,接好启停按钮,接好负载,上电,电源指示LED ON亮,风扇转动;按启动按钮,听到电路板上的继电器吸合声,同时,外部故障指示EXTERNAL LED亮;
2、查手册,外部故障指示EXTERNAL LED亮的可能原因为:一、电源缺相、负载缺相或短路或接地;二、软启动器上的“内接-外接”拨动开关设置错误;
3、在排除了2中的二种外部故障和错误的可能性后,可以初步判定是软启动器的内部电路有问题了;
4、分析:既然报2中的二种故障,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应该是这二种故障的检测电路或与此相关的电路有问题。故,一、静态测主回路的3个双向可控硅,无问题;二、静态测触发输出的外围元件,上电测触发输出的6N139、BTR12H芯片各管脚电压,基本对称数值正常;三、测“内接-外接”开关,正常;
5、仔细分析“内接-外接”开关管脚的电路走向,发现唯一的和1个74HC08D芯片连接,是否这个芯片坏了?更换,修复。

网友A:
ABB的软启动器还没接触过,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B:
刚接触ABB,学习中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比变频器简单

网友D:
谢谢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E:
谢谢分享经验,想看看板子。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曾经修过一台无锡产的,一个可控硅坏啦。

网友F:
谢谢分享,要是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G:
这个不粗!

网友H:
接触ABB软启动器,多是电子线路板出毛病。

网友I:
没接触过,学习一下。

网友J(2020-06-13):
我这也遇见一台没有内外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