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想通过串口模块QJ71C24读取PLC CPU的数据,但是怎么也连接不上,不知道那里有问题,看看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高见。

网友A:
首先确认连线没有问题,其次检查模块和CPU设置参数,是可以的,我之前用Q00中用QJ71C24-R2使用过OK。

网友B:
这些工作做了没有:

网友C:
数据线和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些工作做了没有:

将很久前已经上传过的资料再传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些工作做了没有:
将很久前已经上传过的资料再传一次。
楼主看完这个资料应该能成功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到现场去测试后给大家回复。

楼主:
各位大侠:

        附件是我所有的设置图,都是按照各位大侠的建议设置的,可是还是不行表情,还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各位大侠看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