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如何设置一个变量?

楼主(2013-12-11):
PLC型号:FX1N40MR
我想在PLC开始运行时,赋值一个初始值(C2,或者其他的什么),比如等于10,而后比较C1,C2,如果相同就停止......
见下图,请教能否赋值一个初始值,但这个值我还是要修改的,要适当的加减,用输入端接开关控制加减,请教如何设置这个初始值?或者说这个变量?

网友A:
PLC有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例如西门子S7-200是SM0.1,作用就是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触发,以后任何时候都不触发,用来初始化。三菱也有这个寄存器,忘了是什么了。自己查查吧。具体用法差不多是这样:LD SM0.1 MOV D1 D2。这个语句肯定不能用,表示个意思而已。

网友B:
三菱的是M8002,初始化脉冲。

网友C:
使用初始化脉冲,没用过三菱的,感觉应该有……

网友D:
C2也是计数器,如果不计数的话,可以用寄存器D来代替;

网友E:
多种方法,可能没描述的很清楚。保存性寄存器。

网友F:
几乎每个品牌的PLC都有上电首次扫描接通一个周期的特殊位寄存器。

网友G:
学习了
这个我还真不懂!

网友H:
如果要修改参数就要用文本或触摸屏了,使用数据寄存器,很容易就实现了的。
如果每次要赋一个初始值也简单,把初值数据利用启动开关,在启动瞬间写入。

网友I:
可以直接使用D区来进行比较,初始值可以通过触摸屏赋值,加减可以对D区用加减指令,然后跟设定值比较就搞定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D:
这种方法用在有触摸屏的场合更合适!可以随时修改数值。

网友K:
程序上,用m8002可开负值,也可以在触摸屏上实现

网友L:
用个文本或者触摸屏,对内存数据赋值就行了

网友M:
给出了不少的方法,该要求应当是能够实现的。

网友N:
用初始脉冲就行啊,当然你的C2值是要用内存D来设定的

网友O:
很简单呀

网友P:
即使不会使用初始脉冲,取一个按键的上升沿总会吧?随时随地就可以赋值;即使不允许二次赋值,做个变量自锁再取上升沿会吧?

网友Q:
M8002配合文本或触摸屏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