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我今天修到一台惠丰f1500机器,电源异常,本来以为电源修好就行了,但现在又有个新的问题出现,电源+15v和-15v都变成了+20v和-19.5v由于+5v是用7805转换的所以只有5v正常,于是我就看见电源那有个电位器,就不小心的调了一下,居然把+15,-15,+5v给调回来了,但是驱动3120的前级电源电容脚只有17.8v,请问各位3120在18v电源条件下可以运转稳定吗?本驱动是用一路单电源给6个3120供电的。

网友A:
那个TL431那里接的电位器就是调整采样的,有的变频器电源有的没有。恭喜楼主弄好了。测量一下运行时的驱动电压就可以判断有无驱动问题了

楼主:
这电源没有431,是直接给3842供电端做反馈的。供电单独用了一组变压器端子。

楼主:
还有这驱动是单电源供电,没办法拆了模块来测,又不敢带模块测所以才有此疑问呀!

网友B:
装上个灯泡应该安全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不带模块,来测试驱动电路的

网友C:
带假负载试试看如何。如可调的电子负载。

楼主:
今天早上雾霾吸多了,头一晕就把机器上电试了一下,哈哈!没爆模块,输出正常,上电机正常。仔细总结一下,就是这电源坏就是因为电压升高导致电容耐压出于零界状态,(其实就换了电源的所有电容)使用寿命急剧缩短,变频器就坏了,在修复电源后,发现这机器已经修过一回了,估计上次修的这哥们没注意电压升高的问题,这次最大的收获是3120可以在18V状态稳定工作。

网友D:
楼主说的hcpl3120供电是给8pin和5pin的电压吗?那个可以15V-30V。最大可达35V
如果是发光二极管那里反向只能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