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制动器

楼主(2013-12-11):
上图,

楼主:
图中红黑线为220VAC ,如果红线接零线,黑线接火线,行吗??

网友A:
行是行,不安全哦,你的车可能就是带电了

网友B:
1.从图看--可以
2.能确认可以接220v?
3.如果可以接220v,山寨产品。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隔离的,也就是说你怎么接输出都会电人的,不信你试试。
输入380V输出170V。

楼主:
这是一个电机内部的刹车控制,电机为星接,

楼主:
图中的是一个半波整流。但我查看资料,半波整流需要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难道在内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中的是一个半波整流。但我查看资料,半波整流需要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难道在内部吗》》》
很想知道吗?把这东西解体就有真相了,也许会有一堆密封。

网友D:
220v直接整流,然后直流电是通电若干时间吧。最近给朋友买过2个,也没研究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电机停了之后,直流制动了。

网友E:
呵呵,就一个半波整流,顶多带限压限流限时。不要以为很复杂,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

网友F:
不行哦!
这样会有问题!

网友G:
半波整流能耗制动用?

网友G:
以前都是用桥堆做的全波整流能耗制动。无所谓只在制动的时候起作用,其他时间不带电的。

网友H:
整流器么

网友I:
这个产品图纸画的太不规范了 那个你首先要搞清楚你那个刹车是得电刹车 还是释电刹车。一般是释电刹车。然后看刹车线圈电压时直流多少伏。然后马达是否接触器直接380带动,那这个放马达接线盒里可以取到380 或者220交流输入电压,要是变频器驱动,电源得单独提供 并做有频率输出时刹车必须打开信号。否则烧马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 。我就不明白 半波整流需要变压器,难道这个变压器固化在里面了。还是通过其他元件整的流。

网友J:
回复 楼主:
里面就是一个在线开关电源,没有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你 能给个详细电路就更好了

楼主:
半波整流电路有一个变压器。 大家都说这东西是半波整流,为啥没有变压器。

网友K:
行,不安全

网友I:
有变压器啊  没有变压器我们哪里来的380  220 呢  那个图只是形象点告诉你A B点算电压的。比方220V交流的  ,一个二极管就可以半波整流然后就是0.45*220  不到110的样子。  你把那个变压器理解为我们厂内的10千伏变380变压器  就好理解了。

网友L:
看这图感觉运行上没有问题,但是不一安全

网友M:
行车上,比较多见。基本上没什么安全问题,呵呵

网友E:
呵呵,楼主真是认真,一定在想半波整流电路里面必须要配置变压器才能使用对吧。
要弄懂半波整流电路为什么没有变压器也能使用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唉,太简单导致不知道怎么解释。
还是让高手来吧。

网友N:
这个单相半波整流电路与变压器没有关系,去掉变压器还是叫半波整流电路,变压器的作用是提供合适的工作电压而已。你脚上穿了鞋,脱了鞋难道不是脚了吗?

网友O:
输入380,输出直流170伏,行走电机制动用的。

楼主:
非常感谢22   25   26楼。 对27楼不满意,所问非所答。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回答的太精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电机内部的刹车控制,电机为星接,
如果在开始说明,很好理解了。
具体接220还是380,查一下实际接线就可以了.
因为在内部,也就没有触电问题了。
谁说半波必须要变压器?
27楼回答很明了,虽然没有说接线问题。
你查一下,接的380就无所谓火零。
接的220,黑接零,作为产品生产厂家规范接线。
你不会是维修时,忘了原来怎么接线的吧。

楼主:
我已经非常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