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空载电流高

楼主(2013-12-11):
我公司一共5台 380V 变36VAC   20KVA,这些变压器给轨道地平车供电,每15米放置一个, 空载电流达50A(一次侧),请问这些变压器并联 和距离有关系吗?? 还有 为何空载电流这么高。

网友A:
变压器空载电流高,说明材料没给够,或用的导磁材料不行。但不到20%的空载电流,也不是不能用。

楼主:
不太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B:
回复 楼主:
2楼好像说的是 铜损 铁损 有点大!

网友A:
正是,铜损铁损大,线圈圈数不够(匝数/每伏)。或者叫偷工减料。

网友C:
一般来说,并联变压器的空载电流等于每个单独变压器空载电流之和。
楼主可以尝试将5台变压器分开通电,测量每台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并相加。
楼主只有自己去摸索了。

网友D:
换上质量好些的变压器,空载会下降一点。

网友E:
这个不知道

网友F:
材料的问题!

网友G:
哎呀,看看电工手册上关于变压器的计算及设计公式,你就清楚了。

楼主:
忘了 说了,变压器并联 有距离要求吗。就是这几个变压器离多远。

网友H:
相位对了没有事,变压器铭牌空载电流是多少

网友I:
有没有学过欧姆定律?导线的长度和线经与电流有没有关系阿?看看理论书你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名牌没写空载电流  只有一个额定电流

网友J:
上次我算的也不对,2500VA的变压器,输入侧为两相380V的电压,输出侧就接一电柜空调,额定电压220V,额定功率1.25KW,额定电流5.8A,一次侧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K:
空载电流50A,无功电流,想减小了加电容补偿。

楼主:
回头我看看名牌吧。好好研究一下 在发帖。

网友L:
你是在哪里测的啊,要是在变压器附近感应很厉害的,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