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家里用混合380 V和220v  8KW左右 应该选什么型号的漏电保护器啊!

网友A:
得看你这的配电都怎么来设计的,进户总闸不一定用带漏电开关啊?分支看用电设备。

网友B:
三相供电DZ47LE-63/4P系列,单相2P系列,额定电流自己计算。

网友C:
家用380V应该就是5P空调了吧,除非楼主是做生意的。
380V和220V最好是分开,开关分开,线路分开。
开关容量选择因为220V是从380V里出来的,所以380V选D63的带漏保的空开吧

网友D:
家用380V啊
这个看你自己怎么分

网友E:
还是分开走吧

网友F:
380V和220v分开加漏电开关

网友G:
我看楼主还不是内行,大家都没看到你的实际状况,也很难给出正确的方案,你在本地找个高手看看,帮你出个方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三相供电DZ47LE-63/4P系列,单相2P系列,额定电流自己计算。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