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冲床滑块两边的导轨由于磨损,导致滑块晃,进而模具撞导柱。
间隙太大,就撞
间隙太小,又会发出刺耳的响声。
不知调整到什么状态才正常,具体怎么调?

网友A:
最好还是重新加工一个

网友B:
重新换一个
自己加工嘛

网友C:
二边都磨损了,就不好弄了,这就要滑块和导轨一起修磨。一般调整时,把二边的螺丝全部锁紧,然后松开1/5圈的样子,再低速走起来,看是不是卡或者走不动,如果有卡滞现象,就再略松一点点,如果很灵活,就再紧一点。
冲床滑块是一个重负荷,而且润滑相当不良的一个机构。所以要求每班必须加注润滑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滑块坏了,换的新的。
调间隙很费时啊

网友D:
冲床的滑块间隙是可以调整的,有经验的师傅一个小时就解决问题。

网友E:
慢慢调吧,润滑很重要,多打几次不发热就正常

网友F:
慢慢调小,不要一下调太多,多试几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G: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换新的。

网友H:
这个活应该是钳工活,还要有百分表等工具,测量垂直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