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

楼主(2013-12-11):
现在的电气阀门定位器,是把电气转换器直接安装在了阀门定位器的内部,减少了一步程序

网友A:
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B:
呵呵。。。
先前的阀门定位器都是气动的,也就是气动阀门定位器,而控制室来的信号却是电信号,这过程还需要一个转换:电气转换器。于是调节阀要想动作就需要两个部件才能够实现。
为了节省采购费用,同时也为了竞争,很多调节阀厂商制造了阀门动作的仪表风压力为0.01——0.1MAP的阀头膜片执行机构,于是阀门定位器就可以省略了,直接使用电气转换器就可以了,当然这种节省费用的代价是调节阀是开路控制,没有阀门定位器闭环负反馈控制精度高。

网友C:
对产品使用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D:
我也没看懂!

网友E:
这应该是线性比例阀门,对一般的开启式阀门没这个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线性比例阀门,对一般的开启式阀门没这个必要。
不但是线性比例阀门,所有的能够调节流量的气动阀门都可以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