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原理概述
  零序电流保护具体应用可在三相线路上各装一个电流互感器(C.T),或让三相导线一起穿过一零序C.T,也可在中性线N上安装一个零序C.T,利用这些C.T来检测三相的电流矢量和,即零序电流Io,IA+IB+IC=IO,当线路上所接的三相负荷完全平衡时(无接地故障,且不考虑线路、电器设备的泄漏电流),IO=0;当线路上所接的三相负荷不平衡,则IO=IN,此时的零序电流为不平衡电流IN;当某一相发生接地故障时,必然产生一个单相接地故障电流Id,此时检测到的零序电流IO=IN+Id,是三相不平衡电流与单相接地电流的矢量和。
作用原理
  零序电流保护一般适合使用于TN接地系统。因为当发生一相接地时,对TN-S系统Id回路阻抗包括相线阻抗Z1,PE线阻抗ZPE和接触阻抗Zf,即Zs=Z1+ZPE+Zf;对于TN-C系统,Id回路阻抗包括相线阻抗Z1,PEN线阻抗ZPEN和接触电阻Zf,即ZS=Z1+ZPEN+Zf;对于TN-C-S系统,Id回路阻抗包括相线阻抗Z1,PEN线阻抗ZPEN,PE线阻抗ZPE和接触电阻Zf,即ZS=Z1+ZPEN+ZPE+Zf,产生的单相接地故障电流Id=220/ZS,明显大于无故障时的三相不平衡电流,只要整定合适,就可检测出发生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以切断故障回路。而对IT系统,一般均是使用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对单相接地不必要立即切断供电回路、但需发出绝缘破坏监察信号、以维持继续供电一段时间的工矿企业内的不配出中性线的三相三线配电线路。当单相接地时,该故障线路上流过的零序电流是全系统非故障系统电容电流之和,因而容易检测出接地故障电流,故可用零序电流保护装置来监察相对地第一次接地故障。TT接地系统常应用于工农业、民用建筑的照明、动力混合供电的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中,常发现三相不平衡电流较大,当发生一相接地时,Id回路阻抗包括相线阻抗Z1,PE线阻抗ZPE,负载侧接地电阻RA和电源侧接地电阻RB,接触阻抗Zf,即ZS=Z1+ZPE+RA+RB+Zf,接地故障电流Id=220/ZS,由于RA+RB>>Z1+ZPE+Zf,且RA+RB数值一般均较大,很明显TT系统的故障环路阻抗大,产生的单接故障电流Id,远远小于不平衡电流,很难检测出故障电流,故不适用于TT接地系统。   对于零序电流保护的零序C.T安装,一定要符合有关工艺标准。对于IT接地系统,由于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接地电流不仅可能沿着发生故障电缆的导体表面流回,而且也可能沿着非故障电缆的导体表面流回,故安装时必须将电缆头经零序C.T接地,这样才能保证故障相和非故障相的电容电流通过接地点,即能防止区外故障时保护装置误动作,又能保证故障时装置可靠动作。对于IT接地系统,一般采用在中性线N上安装零序C.T,对在低压侧母排的零序C.T必须安装于中性线N与工作接地点(或重复接地)之间的母排上。如零序C.T安装于配电屏的N线母排上,由于配电屏金属外壳一般直接与接地极相联,当母线发生接地短路时,产生的故障电流Id将沿着配电屏金属外壳→接地线→变压器中性点流动,而不经过零序C.T,达不到所要求实现的保护功能,这一点在现场施工时很容易疏忽。

网友A:
请问一下四芯电缆在穿零序互感器时,零线要不要穿过互感器?

网友B:
零序电流和谐波有关系吗??

网友C(2014-01-19):
同3楼问

网友D:
1、“零序电流保护具体应用可在三相线路上各装一个电流互感器(C.T),或让三相导线一起穿过一零序C.T,也可在中性线N上安装一个零序C.T,利用这些C.T来检测三相的电流矢量和,即零序电流Io,IA+IB+IC=IO,当线路上所接的三相负荷完全平衡时(无接地故障,且不考虑线路、电器设备的泄漏电流),IO=0;”
2、对于三相平衡负载,举例说异步电机,当出现缺相运行或三相不平衡故障时,IO≠0,可以进行缺相或不平衡保护;
3、这个检测零序电流的缺相或不平衡保护,是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不具备的作用;
4、检测零序电流缺相保护作用,仅此而已!非楼主所述!

网友D:
5、做缺相保护时,需将被保护平衡负载的三个电源相线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或将零线N穿过零序互感器;(被保护平衡负载的星点需接零线N)

网友E:
你试试看,以三相电机为例,就让它缺相运行只接两条相线且两条都穿过互感器,能不能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试试看,以三相电机为例,就让它缺相运行只接两条相线且两条都穿过互感器,能不能保护?

1、Kate说的很正确,三相三线对称负载不接零线,缺相时零序电流亦为零,不可能发生缺相保护;
2、三相三线对称负载要接零线,例如星点接零线N,才会有缺相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