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1):
想要把施耐德ATV31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调到最高,该调哪个参数啊?

网友A:
上限频率修改到最高,如果是用模拟量的话设置最大模拟量对应频率就行了。

网友B:
好像要调两个参数,一个是上限频率,一个是最高频率,用中文操作终端在"应用"里可以查到,说明书的代码记不清要查手册.

网友C:
参数HSP,EFr二个调大就OK了;

网友D:
HSP,最高频率

网友E(2014-03-04):
深圳岭南公司以精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为各行业的生产过程、工业传动、电气控制自动化、节能降耗改造等提供最佳配套产品,从开发设计到安装提供全方位服务。
  http://www.atleemot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