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在win 7系统上如何安装虚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win 7系统上如何安装虚拟机

目前主要在使用的虚拟机有:
收费的Vmware
免费且开源的VisualBox
以及微软自家的VisualPC

其中收费的Vmware中也有免费的VSharp,缺点在于VSharp不能建立虚拟系统,只能加载已经建立的虚拟系统。

而VisualPC现在已经更名为XP模式(XP Mode),它需要你的PC的CPU支持虚模式。

VmWare价格昂贵,当然你无视版权的话可以自行搜索。

VisualBox性能介于其他两款之间,且没有版权问题,目前仍然在维护不断会有新版本发布,VisualBox也有基于Linux的版本,你可以上官网下载.

至于VisualPC,个人建议你还是用VisualBox,VisualPC对于系统的资源占用比价大,很多年前由于具有与其系统便捷的数据交换而有优势,现在其他两家也能做到,所以这个软件基本被微软弃用了。

网友B:
找个Vmware破解的就行

网友C:
装那玩意干啥!

网友D:
为了安装软件方便

网友E:
首先要确保你的win7能兼容所有软件,然后找个破解版的Vmware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确保你的win7能兼容所有软件,然后找个破解版的Vmware安装就可以了

用用VisualBox效果一樣,且軟件大小只有Vmware的20%,不受版權的侵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