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润滑脂那个好

楼主(2013-12-12):
那个牌子的高温润滑脂适用于高速风机?是那个型号的?什么颜色?

网友A:
美孚的就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美孚的就不错。
我们就是用这个牌子!

网友C:
锂基脂3号 美孚  黑色的

网友D:
这种油仿的也较多,以前买过黑色的锂基脂,后来才知道不是正品油。

网友E:
我也是建议美孚

网友F:
以前都用的美孚

网友G:
我们用一种淡绿色的,号称能在200度工作!

网友H:
咨询风机厂商,其在使用维护说明书上应该标准润滑油脂的性能要求。

楼主:
我有用过长城和美孚的!蓝色和红色锂基的,但感觉效果不是太明显!有没有具体那个型号的润滑脂能拉很长丝!我以前用过,那个效果很好,但把型号忘记了,好像是蓝色的又好像是绿色的!有人能告诉我是那个型号的吗?

网友I:
有种红色的不错

网友J:
除了看牌子还要看型号

网友K:
锂基润滑脂粘稠的耐高温,什么颜色的都有。关键看参数。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