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动机如何修理(处理完毕)

楼主(2013-12-12):
如题,输出轴损坏了……

网友A:
补焊。重新加工

网友B:
补銲,重新车一下

网友C:
补焊能保证强度吗?

网友D:
把轴承换掉吧

网友E:
拿到外面加工下就好了

网友F:
车小一个尺寸,然后重新配连接对方的孔就可以。不建议焊补,焊过后,轴会变形。

网友G:
重新车个键槽!

网友H:
对过重新铣键槽,还是可以用的 焊百分百变形。或者有油压机把轴压出来从新车个压进去,但费时间。而且对加工有要求

网友I:
更换轴承,这样的工作在偶厂太普遍了,偶办公室楼下2楼的维修车间就有一个工段转干电机轴承、已经各种泵的维护维修工作,每次干活都是一群纯爷们,开着叉车、扛着大锤、拉着导链、载着撬棍、扳手等等全上阵。

网友J:
这要看焊工的水平了,好焊工能烧好,不会弯

网友K:
电机可以换轴的,一定要保证同心度,好的车工都可以的,不过还要有压床设备

网友L:
这是怎么搞的?

网友M:
稍加补焊,再换个位置开槽。

网友N:
建议在六楼或8楼方案中选一个。

网友O:
补焊后,重新车一下。还可以使用。

网友P:
最好还是加工一下再用,不建议直接电焊。

网友Q:
引用 网友F:
车小一个尺寸,然后重新配连接对方的孔就可以。不建议焊补,焊过后,轴会变形。
从对面铣一个键槽,再把老的打磨一下,岂不是更好?

网友R:
如不把联轴器、平键与电机轴的位置处理好,就算换一个新电机估计也用不长。

网友S:
还是补焊后,再找个好一点的车工,加工出来就行的,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就是这么办的。

网友T:
这个好搞!
螺丝送掉换

网友U:
比较认同13楼主观点。

网友V:
焊一哈,车一刀就ok.  能用就是王道!!!

网友W:
引用 网友M:
稍加补焊,再换个位置开槽。
支持!我们的这里这方面经常的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M:
稍加补焊,再换个位置开槽。

楼主:
最终采用的是重新铣个键槽。装好了。

网友Y:
最简单的办法是上铣床在另一面洗出一个键槽。

网友Z:
引用 网友I:
更换轴承,这样的工作在偶厂太普遍了,偶办公室楼下2楼的维修车间就有一个工段转干电机轴承、已经各种泵的维护维修工作,每次干活都是一群纯爷们,开着叉车、扛着大锤、拉着导链、载着撬棍、扳手等等全上阵。

、、热热闹闹的感觉。。。。呵呵

网友AA:
在对面洗个槽,别的不用管,你的键也短点吧。

网友T:
补了再车
开槽的话要考虑扭矩及负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就换新的

网友AB:
补焊,打磨

网友AC:
补焊然后磨一下

网友AD:
把轴压出来重新加工一根轴。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车小一个尺寸,然后重新配连接对方的孔就可以。不建议焊补,焊过后,轴会变形。
还是这样比较好

网友AF:
补焊 重新再车光滑。还有别的办法??

网友AG:
重新在对面铣槽。

网友AH:
对面重新铣过一个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