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电刹车电机整流电源

楼主(2013-12-12):
不完全解体照:

网友A:
这个是得电打开刹车,没电时候弹簧把刹车片推过去的。

网友B:
现在的刹车都加一个交流变直流的开关电源控制器,只是为了省钱

网友C:
这东西做的是相当的省钱了。

网友D:
一看就是假冒产品 上面还写有日本制造

网友E:
从输入、输出电压看是个半波整流器,但打开看到的三条腿器件是什么?

网友F:
刹车也是有断电刹车和得电刹车之分的

网友G:
呵呵,三条腿的不一定就全是三极管。
也有三条腿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H:
还用沥青把原件封上了?还是环氧树脂封的?

网友I:
半波整流,二极管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