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大家都知道零序电流保护的基本原理:在线路与电气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各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因此,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绕组无信号输出,执行元件不动作。当发生接地故障时的各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故障电流使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环形铁芯中产生磁通,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感应电压使执行元件动作,带动脱扣装置,切换供电网络,达到接地故障保护的目的。
在安装时有没有要求呢?是三相一起穿过互感器,还是零线单独穿过呢?电缆头的接地线要不要穿过呢?这有没有安装标准?

网友A:
我这里的接线方式是 在变压器次级输出端星点也就是零线通过零线互感器再带动主接触器来实现故障保护。

网友B:
有时候三相隔的比较远,不好穿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应该是三相线,零线一起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缆头的接地线不要穿过.

网友D:
接地线应该是不要穿过了。

网友E:
接地线以后就么事

网友F:
三相四线一起穿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你的这种方式是作为漏电保护才采用的。

楼主:
电缆线路保护中有零序互感器,不是变压器保护。

网友G:
 “零序电流保护的基本原理:在线路与电气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各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因此,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绕组无信号输出,执行元件不动作。”

1、这个说法有错误,正确的说法是:
1)三相对称负载,正常的情况下,各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即零线N的电流为零,所以可以省去不接零线N;
2)举例说三相三线制供电的三相交流电机,是“三相对称负载,正常的情况下,各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
3)这样,三相交流电机在缺相运行时,就会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即“零序电流”不为零;
4)这样,只要我们将交流电机的三相电源线穿过闭和铁芯,铁芯上的二次线圈就会有零序电流的感应电势或电压,用之进行缺相报警或保护!
2、不对称三相负载工作时,是有零线电流的!

网友H:
9楼:

3)这样,三相交流电机在缺相运行时,就会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即“零序电流”不为零;
4)这样,只要我们将交流电机的三相电源线穿过闭和铁芯,铁芯上的二次线圈就会有零序电流的感应电势或电压,用之进行缺相报警或保护!
这个对吗?不敢苟同啊。

网友I:
9楼说的比较有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9楼:

3)这样,三相交流电机在缺相运行时,就会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即“零序电流”不为零;
4)这样,只要我们将交流电机的三相电源线穿过闭和铁芯,铁芯上的二次线圈就会有零序电流的感应电势或电压,用之进行缺相报警或保护!
这个对吗?不敢苟同啊。

1、谢谢提示:
1)“三相交流电机在缺相运行时,就会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是电动机星点接零N时的情况;
2)“三相交流电机在缺相运行时,就会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不适宜非星点接零N时的情况;
2、如图:

网友J:
9楼说的比较有道理.

网友K:
我来回答接地线穿不穿零序CT的问题,规程上是有规定的,前几天跟老师傅还讨论过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电缆从下往上穿过零序CT,如果电缆头在CT上侧,一定要把接地线穿回CT后接地,如果电缆头在CT下侧,直接接地就行了。

网友L:
接地线应该不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