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现咨询大神下,我用的三菱FX3C系列PLC无扩展模块,现在输入端接入两个霍尔传感器,电源用PLC自带24V电源。问题如下,单独使用其中一个传感器时,PLC显示灯亮,都可以使用。但是两个同时感应时,灯同时灭了,都不能使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麻烦大家帮我解决下该问题。
精密仪器
PLC编程
PCB板设计
结构设计
Q: 1 0 8 5 2 1 2 3 4 9

网友A:
FX3C?
FX3U或FX3UC吧;

网友B:
换2个输入点试试,换x4 和x11这样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都试过了,不同组的输入点,还是处于两个同时感应灯同时灭的状态
精密仪器
PLC编程
PCB板设计
结构设计
Q: 1 0 8 5 2 1 2 3 4 9

网友C:
24v电源容量不够了吧

网友D:
我想也应该的PLC自带的24电源功率不够用了。用单独的24开关电源试试。

网友E:
用外接的24开关电源试试

网友F:
是FX3G还是FX3U?

楼主:
回复 网友F:
FX3U
精密仪器
PLC编程
PCB板设计
结构设计
Q: 1 0 8 5 2 1 2 3 4 9

网友A:
呵呵;你接线图画个传上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外接电源,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是不是三菱FX3U PLC不支持2个传感器同时感应?
这是我的传感器电路,大家看下。
精密仪器
PLC编程
PCB板设计
结构设计
Q: 1 0 8 5 2 1 2 3 4 9

楼主:
精密仪器
PLC编程
PCB板设计
结构设计
Q: 1 0 8 5 2 1 2 3 4 9

网友C:
是不是三菱FX3U PLC不支持2个传感器同时感应?
应该不是的

网友A:
呵呵;用外部电源的话,就算你输入全是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也是可以的;
你的图太小;

网友G:
一个一个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单个是可以使用的,一起同时感应则不行。
精密仪器
PLC编程
PCB板设计
结构设计
Q: 1 0 8 5 2 1 2 3 4 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看下
精密仪器
PLC编程
PCB板设计
结构设计
Q: 1 0 8 5 2 1 2 3 4 9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原因在于FX3U的接线问题,不应该直接接在PLC 24V+上,而应该接在S/S端口。
精密仪器
PLC编程
PCB板设计
结构设计
Q: 1 0 8 5 2 1 2 3 4 9

网友A:
呵呵;你可能之前用FX2N习惯了;FX3U接线与FX2N不一样的;

网友G:
传感器不亮??
按说就2个传感器不至于吧

网友H:
用外接的24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