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各位技术精英,电磁流量计的空管检测是什么原理?里面是不是安装了一个空管检测电极?一般装在测量管的什么地方?thank you!

网友A:
空管检测,嘿嘿。。。
估计就是通过电磁电压来做出的判断吧,能有空管检测,偶这里基本上都是人工搞定,不让其空管和有气泡的。
加个U型弯就可以杜绝空管的现象。

网友B:
应该是有介质通过的时候才能产生磁场。

网友C:
空管检测?
磁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一台正常的电磁流量计,没有介质通过的时候,通上电之后,LCD屏 应该显示空管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