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说一下浮盘液位计

楼主(2013-12-12):
浮盘液位计,是储运罐区应用最为广泛的恒浮力液位计,其通过简单地机械机构能够把介质的液位醒目的指示到储罐的外部,人员只要观察外部的显示就可知道里面液位的高度。
浮盘液位计实质上就是一个能够在介质中浮起来的浮子,上部拴上油丝绳,引出到储罐外部然后经过静滑轮的转换和码带的指示在储罐外面的底部指示出来,钢带的末端在接有重锤以形成平衡状态。
1、储罐中使用的浮盘,其浮力大小要根据介质的密度进行选择,采购中注明介质密度。

楼主:
2、储罐内部的安装。
由于储罐介质在进出料或者安装有搅拌机的情况下,储罐内的介质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和旋转,所以浮盘在储罐中需要有一个措施来限制其在液面上飘动,我们通常叫做导向或者限位。
其就是在储罐底部焊接两个底座,然后在储罐上部安装两个禁锢罩,储罐底部和顶部通过不锈钢丝做成一个平行的钢丝导轨。

楼主:
3、导向钢丝与底座连接。
钢丝绳与浮盘做好连接,一定要连接禁锢。

楼主:
4、在使用中,特别是介质温度高、有搅拌或者进出料介质波动搅动力大的情况下,时间长了导向钢丝的弹性会变差,其会出现老化性变长甚至断裂,出现钢丝导轨变形的现象。
因此在储罐大修中要认真检查,并用储罐上部的导向钢丝禁锢装置进行预紧力的调整。

楼主:
5、储罐顶部的导向钢丝禁锢装置和浮盘链接的油丝绳的引出装置。
使用中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储罐内部的导向钢丝送到变形导致浮盘横向晃动,造成油丝绳脱落滑轮,或者浮盘上的钢丝绳占有介质造成引出孔内钢丝绳卡主不动,可用使用这个转向密封盖来维修测试,做法就是拆开密封盖,用尖嘴钳拽出一段钢丝绳,然后用手拉动钢丝绳测试内部浮盘动作如何。

楼主:
6、浮盘外部的转换是通过定滑轮来实现转换的,上部一个滑轮、下部一个滑轮。
上部的滑轮外部结构形式,在使用中常常会出现钢丝绳脱离滑轮的导轨槽而产生液位不变化的现象,此时就要通过上部的滑轮组的查看来排除故障。
来一个上部机械结构完整的图片。

楼主:
7、储罐下部的滑轮,此时液位就在这里观察。里面的钢带上印制了准确的液位数值,操作人员只要读取这些数值即可知道储罐的液位。
此图的钢带是有了数字码的钢带,我们通常叫码带,如果加上能够读取这些编码的变送器,其液位就可以远传显示到操作室。
此图是钢带在导向槽中的走向图,中间的那个里面有钢丝绳和重锤,通过储罐上部的定滑轮来实现钢带的滑动。

楼主:
8、安装液位变送器其实很简单,浮盘液位计下部的箱子里都已经做好了安装接口,想要安装变送器,只需固定好,安装顺序接好线,即可完成安装。
变送器的信号输出形式有多种型号,有能够实现多储罐液位输送的的总线传输模式,既能够传输液位也可以传输温度,这种变送器内部有地址拨码设置,只要设置好地址,与控制室的二次表设置一致即可实现液位、温度的总线传输。
如果罐区储罐液位较少,也可以选用模拟量4-20毫安的变送器,实现单一信号传输。
没有安装远传变送器的液位计
安装了总线传输的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