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烧坏的问题,寻原因

楼主(2013-12-12):
我们的机床,用一5.5KW力士乐变频器去驱动一4KW的电主轴。今天上午一上电,就听到砰的一声,变频器上方的断路器跳闸,而且合不上,拆掉动力线断路器合得上。打开变频器的盖板,就看到右上角已有点变形,变频器的整流桥估计烧坏了,请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见下图

网友A:
楼主是在那里呢?现场电压的情况怎么样啊?你那里是不是很冷啊

网友B:
换新的吧,可能是电压过高引起的。

网友C:
受潮大有可能。现在都是变频器一直不断电

网友D:
有可能是电容爆了。

网友E:
拆掉电路板看看呢。

网友F:
电源质量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G:
电压过高会这样?

网友H:
看看下面,到底是哪坏了!

网友I:
可能是充电电容坏了

网友J:
圆圆的像是个电容啊 是不是电容温度太高引起的啊

网友K:
问题根源找到没?

网友L(2014-02-27):
爱德利变频器提醒您检查下电容。

www.atl88.com

网友M(2014-04-24):
潮湿?短路?或者老化?  你得结合现场具体情况。估计是潮湿引起的短路,试试IPC制动装置

网友N:
应该是电容器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