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1G-H CPU45通讯

楼主(2013-12-12):
我用CX-ONE连接 CS1G-H CPU45,网线,通过Hub,PC IP 192.168.250.254,PLC IP 192.168.250.31,怎么设置也连接不上,用ping能看到PLC 192.168.250.31返回的数据,网络物理连接没有问题,不知道如何才能连接到PLC?请熟悉的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楼主:
CX-FLNET也连接不上。

网友A:
直接连编程口;
这款CPU记得不是网络接口的,需要在底板上安装对应的网络模块;
CPU上自带有RS232口及编程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了FLN22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