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12-12):
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能加装电磁接触器?

网友A:
呵呵;没有说不能加,如果变频/工频要切换的话,是一定要加的;
只是在变频器有输出的时候,不允许通过接触器来断开,否则变频器会报警;

网友B:
变频器输出加电磁接触器,如果是在变频器的运行状态,这个电磁接触器动作断开触点的话,会产生拉狐现象,同时变频器就完蛋了。所以,变频器的输出,加接触器以后,一定要断电后再操作他的吸合或者断开。不要带着工作电流操作接触器。千万千万。

网友C:
在变频器有输出的时候,不允许通过接触器来断开

网友D:
在输出端一般是不加的,以前小功率的变频输出这样加过。

网友E:
变频器输出时如果切断输出,容易造成模块损坏。

网友F:
我也在想接触器的必要性

网友G:
变频器的控制对象是电机,输出没有控制对象了会不会很危险。变频器可以实现类似的接通停止功能,在输出端加触点何用,一般要切断也要进行输入端的切换啊。

网友H(2014-02-27):
输出端一般都是不加的
www.atl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