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OVANCE变频器接线图,哪位师傅有?谢谢了

楼主(2013-12-12):
一台汇川变频器,型号是MD320T11GB-XC-CL-11.请问高手接线怎么接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请花费您几分钟的宝贵时间,移步到官网下说明书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怎样的功能再谈如何接线

网友C:
楼上两位所言极是。

网友D:
还是找说明书吧,线接好了还要调相关参数。

网友E:
说明书上都有标明的,每个品牌接线不一定一样的。

网友F:
主线路接三根电源线,三根电动机的线;
控制端子看你具体的功能,如果频率/运行信号都用面板控制,你可以一根都不接也能运行;

网友G:
变频器
接线

网友H(2014-01-25):
怎样用决定怎样接线

楼主:
谢谢大家,从管网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