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我手里有一个TTL-HTL PNP信号转换器,是想把编码器反馈的差分信号转成1200PLC能接受的24v集电极信号。转换器一端的端子是24V,VG,5V,GND,A+ -,B+ -,Z+ -,另一端有A1,B1,Z1,GND。这几个ABZ我知道怎么接,但是VG是什么意思?24v和5v都要接吗?两个GND是不是都要接电源地?请高人指教啊

网友A:
呵呵;差分转集电极输出有专用的芯片转换的;

网友B:
哦,VG是24V的参考电位,也就是信号电源的地。传感器侧接24V,5V,GND,A+,A-,B+,B-,Z+,Z-。其中,24V和GND是外部电源,5V,GND以及ABZ等信号端接传感器,另一端直接去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