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开关电源驱动为UC3844,故障现象为面板无显示,确定开关电源损坏。
初查UC3844的电源端,稳压二极管短路,但无法分辨型号,依据常理换18V稳压管一个。
检查其他部分,无明显坏件,送电试机。
显示屏亮,但很快熄灭,查稳压管击穿。
怀疑稳压管质量,再换,再击穿。
看来故障复杂,启动后的高压是击穿的原因。
将电源板脱开,供24V电给端子,集成电路供18V,取样回路供5V电,查明光耦工作正常,各路输出均稳定偏高。
比如原15V回路电压为5.5V,48V回路电压为19V。
检视UC3844第二脚,电压为0.68V。
查短接光耦输出端,电压无变化。短接输入端,电源停振。
由于电路线路板为深蓝色,靠近3844端电路很难排查理清。
除图中KD9二极管,尚有疑问外,电阻和其他二极管均已经排查。
光耦输出取电端与UC3844第7脚直通,但KR44和KR45分压中点只有0.7V左右电压。
UC2844可以直接代换UC3844吗?尚有疑虑,请赐教。

网友A:
既然有18V备用电源为何不单独给3844独立供电,如果3844和外围元件正常时,3844第五脚应该有5V基准电压,相应输出端第六脚应该有8V左右电压,即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如果确认正常:1、稳压管选值是否偏低.2、是否返馈失控,不排除光耦和431

楼主:
已经排查完二脚到光藕的电路,一切正常,二脚电压低是由于采取二十四伏供电造成的。怀疑点回到稳压管,谢谢。

网友B:
稳压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我觉得楼主还是先把线路图画出来分析再说,感觉不像是一般的单管开关电源。而且稳压管是接哪里的?是3844 的pin7还是pin6

网友D:
稳压管烧掉可能你的3844电源有问题,稳压管只有电压或电流过高过高才容易烧,也有可能是3844在启动电源后由变压器后端供电。可以考虑看一下431那块有没有坏。2844代3844是完全没有问题的,2844是军用级别,3844是民用级别,内部结构完全一样,只是个别稳定性参数级别高点。

网友E:
应当代换试试3844是不是正常工作的,再看看启动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有疑问?查短接光耦输出端,电压无变化。短接输入端,电源停振。正常应该短接光偶输出端停振啊

楼主:
更换的是图上红圈标明的元件,KC20就是造成稳压管损坏的元凶。
根据原理分析,应该是电容失效后3844供电出现问题,导致开始工作时电压很高,稳压管击穿。

该电路与我们常见电路不同,光耦电源是和第7脚直通的,第2脚有一个上拉电位是从530V母线分压而来。
实测稳定工作后,第7脚稳定电压为14V。
在只更换稳压二极管时,该脚电位曾测到29V,提高稳压管耐压后,供电回路有两个电容爆了,呵呵。
后来没有办法拆下电容检查,才测出容量一点点,更换后就正常了。

楼主:
谁有好的CAD电子元件图库,为了画图忙了一下午,还是很难看。
留个邮箱:gd8886639@163.com

网友A:
我一直用PROTEL99SE,别的没用过,要吗?其实网上有很多

网友G:
介绍的很详细。楼主辛苦!

楼主:
这台变频器问题很多,当开关电源修好后,板子短接IGBT试机,一切正常(面板控制)。
当装到变频器中试机,发出驱动故障报警。检查发现一路模块损坏,更换后,带电机正常。
变频器到现场安装到控制柜中时,出现问题,外接电位器控制失灵,频率始终不动,跳线到面板电位器,控制也无效。频率始终在0.4左右闪动,面板控制正常。
由于现场控制有本地和远程分别,业主要求必须使用外接电位器控制,只能再次进行维修。
怀疑模拟电压输入点后的TL082运放损坏,购件待修。

初看这个变频器一个机子出三个不相干的故障,仔细想想可能有内在联系。
假如,只能说假如。变频器一开始是驱动故障,坏一路模块。而后工人不停试启动,开关电源3844供电电容因耐压只有16V,受不了坏掉。而后开3844工作时产生高压,3844启动稳压二极管击穿,彻底机子不动了。
运放TL082是不是这时候坏的呢?感觉很有可能是开关电源高压导致的。

控制板还要等件,停两天吧。
大家对于这样一个变频器出多处故障的情况怎样收费的?

网友H:
楼上的都是高手,学习中!

楼主:
今天收到济南发来TL082C,说的是贴片,发来的是直插,改动后装上,发现频率调节范围不对。
频率只能调到45Hz,加一个电阻微调,频率范围没变,起调点提高2.5Hz,上限也提高2.5Hz。
同时面板电位器只能调到35HZ左右,似乎又和TL082C周边电路无关了,是另外一个问题。
综合看来当时开关电源高压造成不少问题,以后接手这样的机子要当心。

网友I:
帖子图文并茂,有现象和结果,有参与和分析,完备。加精!!
另外,电源异常时,受冲击电路可能涉及较多,可重点在IC电路上检查。

网友J(2015-12-01):
回复 楼主:
大哥您好,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雷诺尔,显示屏灯亮,无字幕显示还一闪一闪的,我是刚刚开始做的,不懂,后检查开关电源,发现24V电压只有14V,5V电压只有3.5V,我一直没有找到问题,请你给我指导一下,QQ406637298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直接换那个电容吧,这边遇到三次电压偏低,都是那个电容的事。

网友J:
刚刚看到,现在那个变频器已经修好了,我也是换的电容,谢谢您大哥

网友K(2016-03-30):
KC20变质失效,导致稳压管击穿,也同时导致2脚电压拉低致输出电压太高损毁后级负载电路上的元件。所以在排除电源故障后还应对负载电路进行排查才可上电。加电后闪了一下,电路保护动作。你回忆一下是这样的吧?2脚电位越低,输出电压越高,这是造成故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