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管,这种情况做PID 有用吗?我的意思固态继电器只有开关两种状态,不是可调节的肯能无法做PID控制,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呵呵;请先搞清楚PID运算的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知道PID用于过程控制什么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pid是模拟信号的运算。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管,这个一般都是采用PWM输出(脉宽调制)驱动固态继电器。这样就行了。PWM的输入是PID的输出,PWM的输出,是脉冲宽度可变的开关信号。而PID的输入则是温度设定值和温度实际值,这两个都是模拟信号。把他们都串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温控闭环系统了。

控制结构:
温度设定值与温度实际值(模拟信号)做减法然后输入PID调节器,PID调节器输出(模拟信号)去连接PWM的输入;PWM的输出(开关量信号)去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可以用可控硅

网友D:
有用 学是常规做法 你的PLC 需要是晶体管输出 PID输出 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温控效果

网友E:
先要将PID算清楚!

网友A:
有温度信号的模拟量给PLC,输出可以用晶体管的PWM输出,当然也可以是模拟量输出,这样就可以进行PID控制;

网友F:
可以做,调通断时间。

网友G:
可以,用接触器都可以,只不过控制器不是输出连续的模拟量,而是间断性的通断信号,网上找个智能温控器说明书看下吧,比讨论讲的清楚。

网友H:
可以的,温度控制基本都是要用PID控制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G:
这样的PID控制精度有点太低了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嗯,我用在石膏模具加热上,大概有3-5°的误差。

网友J:
可以用的

网友K:
PID实质上就是控制器中的运算放大器件的参数值,就如同我们的旋钮电阻一样,通过调整电阻值来实现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和线性度的调整,而PID实质上就是一个软参数调整。我们的PID的放大器参数主要有三个,比例放大参数、积分时间参数、微分时间参数,通过调节这些参数大小来实现调节器的放大输出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起来蛮难的,PWM控制就是不停地通断固态继电器来实现温度控制的吗?那固态继电器能受得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需要PWM控制就能实现吗?不需要PID了吧,没做过好难理解,通断太频繁固态继电器会不会坏掉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要知道工作原理,就不难了。PWM的通断比时间周期一般对温控器而言最少是5s(温度的滞后时间常数很大),而对于交流电源周期是(1/50)s(20ms)。你说固态继电器能坏吗?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的电子开关,是无触点的,做这个用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L:
呵呵,担心固态继电器会烧坏的,直接上比加热管电流容量大20倍的固态继电器,估计除了固态继电器本身有质量问题之外,用10年都不会坏。
不过一般推荐固态继电器的容量选择比用电器的电流容量大10倍即可。

网友E:
这样做实现不了!

网友M:
搞清楚PID运算

网友F:
搞清楚PID运算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这么回答,是有用还是没有?

网友N:
控制精度高点的设备,都是这样配置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PID调节器输出(模拟信号)去连接PWM的输入
-------请问PID输出怎么会是模拟信号呢?外部的温度信号都是经过转换的已经是数字信号,PID输出也应该是数字量吧?
还有这个PLC输出PWM只有两个点,但现在有三个固态继电器,有一个无法用PID经PWM来控制我该怎么办?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所谓的模拟信号指的是连续的数值,如果是硬件的PID那就是模拟电压值;如果是软件的PID,就是连续的实数或带符号位的数。所谓开关信号,在软件里也是高低位的值,不是连续的数。

三个固态继电器同时被触发,这个太好办了,就是把输入串联,同时用一个PWM输出脉冲去触发。这是最基本的模电数电的知识了。对光耦的驱动,只要电流达到一定值,即可触发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三个一起触发,而是各个单独控制。

网友J:
PID是最经典的过程控制策略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三个固态继电器各自分别控制?那又为什么用一个PID控制呢?为什么不用三个?

网友O:
先查下PID模块的应用,有多种型号。要不就用温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三个PID但是PMW输出点最多只有两个,这样就还有一个就没有办法用PWM输出来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就是因为要取消温控器所以才这样麻烦。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那就再增加一个PWM输出的模块吧。各是各嘛。

楼主:
决定改方案了,直接扩展温度控制模块,可实现原来温控器的所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