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S 黑体炉 1500和有PLUS的区别。

楼主(2013-12-12):
最近要买DIAS 的黑体炉,看到仪器信息网上说他们型号有变动,

为方便大家浏览,我复制了以下内容:

PLUS 是上海晟龙信科技有限公司为宝钢专门研发改进的一个型号。原型是CS 1500型。

宝钢生产部门在使用黑体炉标定过程中发现,在中低温的时候,标定的还算准确,但是如果超过1300度,标定的误差就大了。

主要对其原控制系统进行了重新调教,改用PLC控制;使得其最高升温可以达到1700度;这样,就有足够的温度余量对高温热电偶进行标定了。同时,也使得温度标定的精度大大提高,从原型号的2K提升到1K。

楼主:
CS1500和CS1500PLUS的区别如下:

1、最高温度不同。1500仅仅是在实验室条件下最高温度可达1500度;一般只用于对1300度以下的热电偶的标定。型号而1500 PLUS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700度,对1500度的标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精度不同。1500孔径35mm,1500 PLUS有可调的孔径适配器,最小可调到25mm;能有效提高标定精度(1500标定精度0.3K,1500PLUS 标定精度0.1K)。

网友A:
之前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高温段的稳定性很重要。以后要是换也换1500 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