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想在三菱触摸屏上显示出编码器的脉冲,编码器的计数器是c254,然后通过双子dmov传输到d0,然后在触摸屏上设置数值显示框d0,但是这样做却数值显示和程序监控都毫无反应,求各位老师指导下,我的错误出现在哪里呢?谢谢了

网友A:
程序监控都无反应?
检查下程序
触摸屏没数据?
程序D0有数之后,检查PLC与触摸屏的通讯是否良好,设置是否正确,
这些搞定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监控有反应,我的意思是d0这个数无反应的,硬件连接都没有问题的,其实部分都可正常运作的,就是编码器这里没反应

网友B:
先看C254的当前值有没有变化,然后看D0中有没有数据。

网友A:
dmov c254 d0
用这个指令?说实话,我没这么用过
D0没有被赋其他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c245也没有变化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那您怎么用呢,d0没有数据的,我前面对它进行了复位

网友B:
C254当前值没有数据,那说明计数器没工作,接线、程序等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建议查一下接线是不是正确。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今天看了一下手册,dmov的指令用的没有问题
计数器没有值那就得再往接线的方向查了

网友D:
首先检查接线,另外d0经常有特殊用途,换个地址吧。

网友E:
呵呵;D0改成D20先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原来是计数器忘了上电,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解决了,原来是程序除了问题,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