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我设备上E6B2-CWZ6C编码器有时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A:
这东西还真没测过,是不是得用示波器?
如果换个新的还是时好时坏,那就不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B:
有PLC的话接PLC上高速计数器就可以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设备上E6B2-CWZ6C编码器有时没有脉冲输出
如果能确定不是电路,程序问题,那就是它坏了。
最简单办法---换一个。

网友D:
接到PLC的高速采集上,然后监控一下程序。先看看是不是丢转了。

网友E:
  记得加什么上拉电阻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先把导线检查一下,2根电源线,3根信号线都有没有虚接的情况,电源和导线都没有问题那估计就是编码器不行了。

网友C:
忘了让你检查联轴器是不是松了

网友G:
检测接口和接线吧!如确认时有时没有的话。编码器要不是好的要不就是坏的,不会存在时好时坏

网友H:
换一个测试一下嘛
最简单

网友B:
检测有没有输出有简易的测试仪、接线后转动会滴滴叫!如果要测试分辨率等就要专用设备!我公司自己用的一套测试是用伺服带动编码器、在触摸屏上设定转十圈、编码器信号接到pLc上在触摸屏上显示、如果值是标定分辨率的十倍、说明完好!

网友I:
我觉得用示波器观察比较靠谱。。。

网友J:
连轴器松动的情况我也有遇到过!处理一下就好了!看看plc指灯工作情况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K:
按照线路接线测试

网友L:
接PLC上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