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如何把三菱PLC数据寄存器拆开分为高8位送到D1 和低8位送到D2

网友A:
例如D0中放的是需要拆分的数据:

MOV D0 K4M0

MOV K2M0 D1

MOV K2M8 D2

网友B:
也可以低8位传送一次,然后手SWAP指令执行一次,再传送低8位一次;

网友C:
简单 复杂的方法都有
分别取高低8位 再处理

网友D:
借楼主宝地,延伸一个问题,
三菱的D区能否拆分成位?
类似于西门子300那种DB1.DBX1.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借楼主宝地,延伸一个问题,
三菱的D区能否拆分成位?
类似于西门子300那种DB1.DBW1.0

首先西门子的DB没有DB1.DBW1.0这种表示方法,而是DB1,DBW1这种,要表示位,那么需要DBX1.0.

三菱的D区的位访问需要FX3U或以上机型才支持,如果你的PLC的机型为FX3U或以上,你可以这样:D1.0

网友E:
这个不会!
拆分我还没用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
DB1.DBW1是字,DB1.DBX1.0是位
多谢指正!

网友F:
3楼的办法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G:
拆分没用过!

网友H:
1楼的办法最容易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