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2):
电脑主机上插一只无线网卡,而且还有一根网线连接到室内一台路由器。要想既可以上内网,又可以上外网,需怎样设置才行?

网友A:
没说清楚问题.  搞不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楼主:
网上邻居----属性------本地连接------属性------TCP/IP第一个属性要写入 192.168的。而设置网上邻居----属性------无线网络连接------属性------TCP/IP--属性中第一项属性是要写入 130.1的。不知是看错了,还是写错了,弄了好一阵才弄好。

网友B:
嘿嘿。。。
你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公司怕上班时间上外网,给屏蔽了,你这有自己整上无线上网卡了。
呵呵呵。。。
如此麻烦的设置干什么,想用外网查实无线上网卡,拔掉内网网线,用完了在回复。
可别是开着内网网页上外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
你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公司怕上班时间上外网,给屏蔽了,你这有自己整上无线上网卡了。
呵呵呵。。。
如此麻烦的设置干什么,想用外网查实无线上网卡,拔掉内网网线,用完了在回复。
可别是开着内网网页上外网啊。
你是个老手.

网友D:
插上就可以用啊,不用设置

网友E:
呵呵,
楼主的无线网卡是插SIM卡的那种吧。
资费好贵的哟。
难不成公司还配有能上外网的WIFI给你们?

楼主:
内网和外网不能同时上的,用内网时,将本地连接连上,用外网时,将本地连接断开,不能同时挂上的。

网友F:
这个不能同时用吧

网友G:
如果你是两块网卡那是可以的

网友H:
网上的那种包月的无线网卡,我们好几个同事都有,一上班就打开,二三层楼都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