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最近厂里有国外一个厂家订单,要求使用伺服节能,但是国外是三相220v电源,目前国内使用的伺服驱动器大多是三相380V(功率18Kw左右)的吧?三相220v的(功率18Kw左右)伺服驱动器使用情况怎么样,稳定么?目前只得配置50KVA的升压变压器,但是太贵啦!

网友A:
呵呵;小功率的一般都是AC220V;
18KW的伺服属于功率比较大的了;先确认好你卖到国家的电压,如果电压一样的不好选,那么就加变压器吧;
毕竟变压器的价格与伺服相比,显的微不足道了;

网友B:
日本那边过来的伺服,安川或松下的都是三相220的,
我用过最大的也就是1点多kw,是三相220,
伺服的技术选择应该比较成熟了
但是楼主的变压器的容量选择,我想可以参照安川的选型手册来选,每个功率的伺服电机都有建议的变压器功率值
+1

网友C:
日系的伺服一般都是3相220的啊,只是在国内很少人接3相的。

网友D:
对于三菱的伺服,这么大功率的也是有三相380V等级的,但是相对于三相220V的,380的用的比较少,价格也要贵

网友E:
单相220V的电源也很多,都是小型的

网友F:
三相220V,那么单项多少伏啊。
在中国大环境下去拿找这个单项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那边过来的伺服,安川或松下的都是三相220的,
我用过最大的也就是1点多kw,是三相220,
伺服的技术选择应该比较成熟了
但是楼主的变压器的容量选择,我想可以参照安川的选型手册来选,每个功率的伺服电机都有建议的变压器功率值
1点多Kw根本不够用的,电机标称功率都是14Kw呢。

网友G:
这个必须上
找好点的变压器
我们买了好些国外的设备
这种特殊电压的见多了
不过我们都是自己上变压器
现在有4台2500KVA的200V变压器

网友H:
只能用变压器变为三相220V的了,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了。

网友I:
三相220V的,原来单位用过。
+1

网友J:
3相220的很多的

网友K:
伺服驱动器 我看过的多数都是三相220V!  小功率的能够用单相220V的
+1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最近厂里有国外一个厂家订单,要求使用伺服节能,但是国外是三相220v电源,目前国内使用的伺服驱动器大多是三相380V(功率18Kw左右)的吧?三相220v的(功率18Kw左右)伺服驱动器使用情况怎么样,稳定么?目前只得配置50KVA的升压变压器,但是太贵啦!
楼主 小功率 三相220v电源的很多。

大功率一般都是三相380v电源.

你可以问一下AB或是 西门子供应商 他们产品比较多

如果还没有可以考虑小众品牌,比如以色列 奥地利国家的伺服产品。。也许会有。。。。
+2

网友M:
加个变压器比较可靠一点
+2

网友N:
加自耦变压器,简单省事。3相220的驱动器输入用。另外电机是否是三相220V?有没中间出线端?变频器是否不能输入三相380V?等等,一般进口设备都不要动原装东西,而在外部加适配的接口。
+2

网友O:
有,我刚出的机器就是用三相220V的伺服。

网友P:
就加变压器,我们也用变压器

网友Q:
不少啊,大多数都是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R:
18KW的好大功率了,用在什么上面啊?一般伺服电机都是带减速箱在驱动了
220的 日本 松下多,安川的都是380多,用220的很麻烦啦,还要加个个变压器

网友S:
加变压器吧

网友T(2016-08-28):
现在国产伺服也做得很好了  直接三相380输入,方便简单  没有必有非用进口机器

网友U:
这么大的电机怪不得要380V 一般小的都用220V。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国产380V的,要么加变压器 ,哪个划算用哪个!

网友V:
没有用过那么大功率的伺服

网友W:
三相220的伺服很多啊,

网友N(2017-09-08):
看来楼主的问题已经搞定了?中国制造现在都出口了?变化很大。

网友U:
我们用的5.5KW的都是三相220,配的是三相220变压器。

楼主(2017-11-07):
回复 网友N:
220变压到380,再接的驱动器

网友U:
18KW算大电机了,电压高了电流小,所以价格可以低一点,就有竞争力了。我们用的4,5KW的都是220的。

网友N:
回复 楼主:
不是,是380变220,然后接伺服控制器输入。这样就躲开零线了。要么直接买380输入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