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求教!台达变频!上电只显示8888,控制卡没坏!请问各位师傅该怎么修???

网友A:
出现四个8888是最难搞的,像这样的只能换主板,不换主板是维修不了的 ,是主板的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B:
开关电源五伏的问题,建议把滤波电容换了吧

网友C:
主控板出问题了吧?

网友D:
如确认cpu电压正常,请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E:
一般这种情况我是考虑换板子
没能耐在细查了

网友F:
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G:
变频器自检通不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G:
都8888了,还能自检么?

网友H:
换控制板吧。

网友I:
换块CPU板试试吧

网友J:
我单位的一台变频器就是这个故障,发现很多电容鼓包了,全部更换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K(2014-02-01):
查开关电源,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