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台设备 三菱伺服电机只能一个方向旋转,手动模式的时候在触摸屏上操作 只能向一个方向移动,如果向另外一个方向移动就报警。伺服马达我也换过,伺服放大器也换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有遇到这样问题的给点建议。

网友A:
报警?说具体点。

网友B:
报警代码是什么?

网友C:
查看报警内容找故障。

网友D:
看手册,查查报警代码

网友E:
呵呵;这基本上不是产品的问题;
检查参数设置及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是没有报警的,只是我触摸屏上面有报警内容为我平台移动传感器单元有错误 ,传感器是接近穿感器,现在我都更换的新的,还是有这样的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放大器没有报警就触摸屏上有报警

网友F:
用手动把一定平台复位,然后重新标定设备零位,估计是设备零位丢了。

网友E:
呵呵;韩国进口设备;
用的是老款的A系列定位模块;
这个情况与伺服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的问题没有见过 原点复位不会 这个需要专业的人来复位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问题没有见过 原点复位不会 这个需要专业的人来复位吗
以前我们单位的水切就出过类似的故障,就是用手把滑台复位的。一般系统参数里会有,不过不知道你的程序是怎么做的。

网友A:
电脑连上PLC,读出X轴错误代码,看看怎么回事。
尽量熟悉理解触摸屏操作界面。
什么情况出的故障也很重要。

网友G:
这得分析设备的工艺逻辑了,不是伺服的错

网友H:
这个和伺服没关系
估计是楼上说的原点问题!

网友I:
程序问题

网友J:
应该查一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连接头,看看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K:
是不是工艺参数什么的变动了造成的。